求推荐音频模拟开关

楼主(2020-01-10):
    要求模拟开关的导通电阻小于等于1欧姆,可以通过正和负的模拟信号,请问有哪些厂商选型?谢谢了

网友A:
    MAX4910
    NX5L2750CGU
    FSA2269

楼主:
引用 网友A:
MAX4910
NX5L2750CGU
FSA2269

谢谢,推荐的不错????

网友B:
    TI 的MUX506 and MUX507都可以的,满足你的需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TI 的MUX506 and MUX507都可以的,满足你的需求

这两个导通电阻都有125欧啊,太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MAX4910
    NX5L2750CGU
FSA2269

    推荐得很好,打算申请回来试试,冲击声小就更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两个导通电阻都有125欧啊,太大了

    噢噢,是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推荐得很好,打算申请回来试试,冲击声小就更好了

冲击声一般来说多数情况下跟被切换的模拟信号的直流偏置关系更为密切,在电路设计上如果没有确切办法保证直流偏置永远恒定,就干脆在软件上加以控制,信号切换前后几十毫秒静音。

楼主(2020-03-07):
引用 楼主:
    推荐得很好,打算申请回来试试,冲击声小就更好了

    实际中也是在信号切换前后有静音动作,但有些DAC本身晶振切换或Vref掉的时候也有冲击声,即这些DAC输出端的冲击声无法抑制,所以只能流到后级开关来抑制;直流偏置非常小,在1mv以内;目前在用的模拟开关自身切换的时候就有冲击声,

楼主:
引用 网友C:
    SGM3002

谢谢,这颗开关导通电阻2.5欧,对我的应用来说还是偏大。

网友C(2022-08-01):
    MAX4993可以

网友(点评):
MAX4993不合要求吧?MAX4993只能切换正偏置模拟信号,而楼主要求能切换零偏置模拟信号。

网友:
    Negative Swing 負向擺幅

    Negative Swing.pdf

网友:
引用 网友C:
    MAX4993可以

是的,这颗正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