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资讯] 使用IAR时,出现如下问题,希望说说是什么情况?

楼主(2020-01-10):
软件重新下了好几次,依旧不合适,求指点一下是怎么回事?

网友A:
直接进入这个目录,看看有没有 SampleApp.eww 这个文件。
如果有,则看看目录是否因为中文路径,或者空格引起的问题;
如果没有,则可能是安装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进入这个目录,看看有没有 SampleApp.eww 这个文件。
如果有,则看看目录是否因为中文路 ...

好的,谢谢您!

网友:
找不到工程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