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大们给HMC326运放解惑,拜谢

楼主(2020-01-11):
大神们,这两天看到HMC326这个运放,其中关于①号脚Vpd的作用不是很明白!而且网上好像也很少说这个
求大神们解惑,拜谢!

网友A:
    供电吧,要不芯片怎么活呢

网友:
    貌似是增益控制电压

网友B:
    Vpd就是power down控制脚吧。“Power down capability is available to conserve current consumption when the amplifier is not in use. ”

网友B:
    规格书中电气参数表中有Vpd=5V和0V时对应的电流消耗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规格书中电气参数表中有Vpd=5V和0V时对应的电流消耗值。

    对对对,发现了,就是类似于使能脚,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供电吧,要不芯片怎么活呢

已经有VCC供电了!应该就是使能脚没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Vpd就是power down控制脚吧。“Power down capability is available to conserve current consumption when ...

    对对对,就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