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YPE-C座子中4组差分线中有1根虚焊了,还能正常识别么?

楼主(2020-01-11):
    如果TYPE-C座子中4组差分线中有1根虚焊了,还能正常识别么?

网友:
    图中方框中是USB2.0数据,如果虚焊一边的话,那就一边不可以用,另一边可以用USB2.0数据。走USB3.0数据的设备是不受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RK3399吗?

    对头✔

网友:
    这个是2组usb3.0,其中一根虚焊了还有另外一组是可以用的,这两组usb3.0应该都要接MUX,如果不能识别建议查一下mux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