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压怎么来的呢?

楼主(2020-01-11):
    如下图,左边输入是12.6V,MOS管没有焊接,然后测得右侧有0.9V的电压
这个0.9V的电压怎么来的呢?

网友:
    杂散电压呗。无意义。高阻数字万用表什么也不接也经常有读数。手指头摸一下、舌头舔一下读数还变。

网友A:
    R9755和万用表分压。

网友:
    万用表表笔没点对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A:
R9755和万用表分压。

    右边是输出,MOS没焊接,右边的网络是没有电压的

网友A:
    VCC13V_IN同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VCC13V_IN同信号!!

串的电阻没有焊接,开路       方形的VCC13V_IN是一个测试点的名字,不是网络

网友A:
    R9755没有焊?

楼主:
引用 网友A:
R9755没有焊?

    对

网友:
    量量 MOS 管1,2,3 引脚 和5引脚之间的电阻阻抗是多少 是不是封装没有做好啊

网友:
    万表表噪声~~哈哈

网友:
    那你要将其他电路给出来。

网友:
    那个mos管只是防浪涌的,如果没有焊接测试点是0V才对,如果实测是0.9V可能是某一个地方漏电导致,也有可能是PCB制板的问题,找找其他板子对比下是普良现象还是个例

网友:
    有可能是其它地方漏电过来的。

网友:
    其他地方,可以找找,图肯定不全的

网友:
    两种可能。一万用表需要校准了;二,杂散电压。你把万用表的正极和手连在一起,万用表也会有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