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一个SFP笼子或者说是SFP的Host接口的Allegro PCB封装库

楼主(2020-01-12):
分享一个SFP笼子或者说是SFP的Host接口的allegro PCB封装库
    首先来说说光口通信的结构
    一条光通信链路大致分布如下:
Host Board--->SFP+ Module光模块--->光纤--->SFP+ Module光模块--->Host Board

再说一下Host Board接口

再看一下SFP+ Module光模块

    再看一下LC接口的光纤

最重要的附件来了,就是SFP接口的封装

    光口1

    光口1

    光口2

    光口2

    光模块2

    光模块2

    光纤

    光纤

    光模块1

    光模块1

网友A:
    大神,第一张图和第二张图 笼子旁边的那个芯片是什么东西啊?干什么用的?求知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神,第一张图和第二张图 笼子旁边的那个芯片是什么东西啊?干什么用的?求知识

这个光口是由哪个金属笼子和旁边的树脂座两个组成的一个完整的接口,给你一个图你就明白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光口是由哪个金属笼子和旁边的树脂座两个组成的一个完整的接口,给你一个图你就明白了

    学习了,原来如此,万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学习了,原来如此,万分感谢

客气啦,相互学习

网友(2020-12-01):
    学习了,原来如此,万分感谢

网友(2021-07-08):
引用 网友B:
    PCB 在这里

光口PCB封装

网友(2022-06-01):
    你是电,你是光,你是唯一的神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