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Verilog约束

楼主(2020-01-13):
华为Verilog约束

第1部分:命令规则
每个文件只包含一个module,module名要小写,并且与文件名保持一致
除parameter外,信号名全部小写,名字中的两个词之间用下划线连接
由parameter定义的常量要求全部字母大写,自己定义的参数、类型用大写标识
推荐用parameter来定义有实际意义的常数,包括单位延时、版本号、板类型、单
板在位信息、LED亮灯状态、电源状态、电扇状态等
信号名长度不超过20字符
避免使用Verilog和VHDL保留字命令
建议给信号名添加有意义的前缀或后缀,命名符合常用命名规范(_clk 或clk_表
示时钟, n表示低电平有效, z表示三态信号, en表示使能控制,rst 表示复位
保持缩写意义在模块中的一致性
同一信号在不同层次应该保持一致性

网友:
华为的很规范,牛

网友:
太简单了吧,云

网友(2021-04-30):
    我瞅瞅是什么好东西

网友:
    回复查看,鞋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