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3842构成的开关电源电路

楼主(2020-01-13):
UC3842构成的开关电源电路

       图是由UC3842构成的开关电源电路。220V市电由C1,L1滤除电磁干扰,负温度系数的热敏电阻Rt1限流,再经VC整流,C2滤波,电阻R1,电位器RP1降压后加到UC3842的供电端(7脚),为UC3842提供启动电压,电路启动后变压器的副绕组3,4的整流滤波电压一方面为UC3842提供正常工作电压,另一方面经R3,R4分压加到误差放大器的反相输入端2脚,为UC3842提供反馈电压,其规律是此脚电压越高,驱动脉冲的占空比越小,以此稳定输出电压。4脚和8脚外接的R6,C8决定了振荡频率,其振荡频率的最大值可达500KHz。R5,C6用于改善增益和频率特性。6脚输出的方波信号经R7,R8分压后驱动MOSFET功率管,变压器原边绕组1,2的能量传递到付边各绕组,经整流滤波后输出各数值不同的直流电压供负载使用。电阻R10用于电流检测,经R9,C9滤波后送入UC3842的3脚形成电流反馈环,所以由UC3842构成的电源是双闭环控制系统,电压稳定度非常高,当UC3842的3脚电压高于1V时荡器停振,保护功率管不至于过流而损坏。

电路的调试
此电路的调试需要注意:
一是调节电位器RP1使电路起振,起振电流在1mA左右;
二是起振后变压器3,4绕组提供的直流电压应能使电路正常工作,此电压的范围大约为11~17V之间;
三是根据输出电压的数值大小来改变R4,以确定其反馈量的大小;
四是根据保护要求来确定检测电阻R10的大小,通常R10是2W,1欧姆以下的电阻。

开关电源, 电源, 整流, 滤波

网友(2020-04-20):
电阻R10用于电流检测,经R9,C9滤波后送入UC3842的3脚形成电流反馈环,所以由UC3842构成的电源是双闭环控制系统,电压稳定度非常高,当UC3842的3脚电压高于1V时振荡器停振,保护功率管不至于过流而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