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刷机不能自动擦网导致细间距IC连锡

楼主(2020-01-13):
印刷机不能自动擦网导致细间距IC连锡
1 :细间距IC连锡原因之一:设备不能自动擦网
2 :李江
3 所属部门:工艺基础研究部单板试制组
4 创建日期2000-08-24
5 现象描述SS61DEVA的单板上有PIN间距16mil的QFP器件,在回流后总是产生连锡的 现象,初步分析认为是印刷不良所致。于是我们减小刮刀压力,目的防止焊锡渗透到钢网下面而引起连锡,但减小刮刀压力后钢网刮不干净从而出现拉尖,且很容易堵塞网孔产生少锡现象;调回压力要求操作员用手擦干净钢网,连锡现象消失;但在间隔一段时间后连锡现象又复出,抽出钢网进行检查,发现钢网下面很脏,清洁纸上根本没有擦过锡膏的痕迹,于是怀疑擦网装置有问题,仔细观察擦钢网的过程,发现擦网装置上的塑料顶块和纸没有顶到钢网上面,故起不到清洁钢网的作用。
6 原因分析:擦网装置塑料顶块磨损,使机器自动擦网起不到清洁钢网的作用.
擦网装置的工作结构示意图如下:
    擦网装置的工作原理如下:当要清洁钢网的时候,印刷机控制器给出擦网装置一信号,擦网装置接收到这一命令后气缸就会首先动作,活塞柱往上顶,这时候塑料顶块和清洁纸就会随之向上位移顶到钢网底面然后进行擦网动作。由于擦网装置的塑料顶块长时间使用引起塑料磨损,在清洁钢网的时候根本接触不到钢网,因此印刷时间稍长后就容易在钢网下面残留很多锡膏,这些锡膏在进行印刷的过程中很容易掉落在两个焊盘之间从而引起连锡。更换塑料顶块,清洁气缸后,连锡现象基本解决。
8 改进措施:定期更换塑料顶块,并清洁气缸,将此要求加入设备保养规范中。
9 经验教训:由于我们的工程技术人员不能对印刷机有一个完全的了解,所以不清楚哪些部件属于易损件,使用多长时间后应该更换。现已更换了3,2,5线的擦网装置顶块,由于印刷而引起的连锡现象明显减少,别的线因为备件原因未能更换,已要求设备部 门定购相应的部件,同时要求对擦网装置顶块的使用周期和使用寿命进行统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