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刷参数调制不当导致细间距IC连锡

楼主(2020-01-13):
印刷参数调制不当导致细间距IC连锡
1 细间距IC连锡原因之一:印刷参数调制不当(软件方面)
2 胡波、何明敬
3 所属部门:工艺基础研究部单板试制组
4 创建日期:2000-09-11
5 现象描述:
A:印刷压力及速度
7月22日,在SMT 5线生产传输某单板时,过炉后发现其0.4mmPitch IC有连锡现象,当时印刷机的印刷速度为50mm/s,压力为6.8KG,印刷后钢网表面有一层薄锡,脱模后发现锡膏过厚,拉尖等现象。过炉后导致连锡。
B:脱模速度及距离
8月13日,在SMT 4线生产交换某单板也发现其0.5mmPitch IC有连锡现象,其脱模速度为1mm/s,脱模距离为1.4mm。脱模后发现锡膏形状不佳,有拉尖並桥联等现象,过炉后导致连锡。
6 原因分析:
1)印刷速度应与刮刀压力相对应,过快的速度会导致锡膏对刮刀压力产生过大的反作用力,而使实际刮刀压力加在钢网表面的力下降,致使表面有一层薄锡存在,模厚增加。
2)由于细间距IC的孔壁面积与底面积之比较小,其脱模的质量对脱模速度较敏感,过快的脱模速度会影响锡膏的成型,出现拉尖,桥联现象。
7 改进措施:
细间距IC印刷参数控制值建议如下:
PCB板厚CB实际厚度-0.1MM DWELL高度:30MM
印刷速度:20~30MM/S DWELL速度:24MM/S
刮刀压力:14英寸刮刀:5.6~6.6KG, 21英寸刮刀:9~10KG
擦网方式:W/V/D 擦网速度:20~40MM/S
擦网频率:一般3PCS/1次,含较多BGA或细间距IC者,1~2PCS/1次
脱模速度:0.2~0.5MM/S 脱模距离:2~3MM
8 经验教训:
细间距IC的印刷参数控制需要注意刮刀压力及速度,脱模的速度及距离,擦网的方式速度及频率等之间的配合,兼顾硬件方面的一些问题,才能有好的印刷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