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面热电阻,工业热电阻

楼主(2020-01-13):
    一.端面热电阻
    WZCM、WZPM系列端面热电阻元件由特殊处理的丝材绕制,紧巾在温度计前端,与一般轴向热电阻相比,端面热电阻能更正确和迅速地反映被测端面的实际温度,适用于测量电厂汽轮机及电机轴瓦或其他机件的端面温度测量。

    端面热电阻是利用其电阻值随温度的变化而变化这一原理制成的将温度量转换成电阻量的温度传感器。温度变送器、温控表、PLC模板等测温设备通过给端面热电阻施加一已知激励电流测量其两端电压的方法得到电阻值,再将电阻值转换成温度值,从而实现温度测量。测温设备一般都有四个输入接线端子。其中I+、I-向端面热电阻提供恒定电流,V+、V-用来检测端面热电阻的电压变化,并依此来检测温度变化。

    二.主要技术参数
    感温元件0℃时的电阻值(R100)和它在0℃时的电阻R0
分度号Cu50:R0=50±0.050Ω
Cu100:R0=100±0.10Ω
分度号Pt100:R0=100±0.12Ω(B级)
    其中:R0为元件在0℃时的电阻值。

三.测量范围和允差(单位:mm)

    名称

    测温范围

    允许偏差t

    分度号

    端面铜电阻

    -50-100

    ±(0.3+6.0×10-3|t|)

    Cu50 (G)Cu100

    端面铂电阻

    -150-200

    B级:±(0.30+0.005|t|)

    Pt100

    四.型号规格

    型 号

    分度号

    结构特征

    测温范围

    保护管材质

    热响应时间

    规格

    公称压力

    外接线引线长度L mm

    直径d mm

    M mm

    WZCM-201

    Cu50 Cu100

    固定埋入或螺纹连接

    -50-100

    紫铜T2-Y

    Φ 6

    M8x0 .75

    常压

    WZPM-201

    Pt100

    -150-200

    Φ 8.7

    M10x1

    WZPM-201B

    注:WZPM-201B采用引进元件WZPM-018,精度等级为A级。

    五.端面热电阻产品特点
端面热电阻是由感温元件(电阻体)、引线、绝缘材料、不锈钢套管组合而成的坚实体,它的外径一般为φ1~φ8mm,最小可达φmm。与普通型热电阻相比,端面热电阻有下列优点:
①体积小,内部无空气隙,热惯性上,测量滞后小;
    ②机械特性能好、耐振,抗冲击;
    ③能弯曲,便于安装
④使用寿命长。

    六.端面热电阻的安装形式图

    七.端面热电阻使用应注意:
热电阻测温系统一般由热电阻、连接导线和显示仪表等组成。必须注意以下两点:
    ①热电阻和显示仪表的分度号必须一致
    ②为了消除连接导线电阻变化的影响,必须采用三线制接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