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RJ45网口的HR911105A的第8角是接信号地还是大地

楼主(2020-01-13):
    RT,RJ45网口的HR911105A的第8角是接信号地还是大地,最近想用到这个,准备画原理图,可是遇到这个问题,希望用过的大侠能给指教下。

网友:
    如果有网口变压器,信号地与大地PGND就可以隔离开,那网口上的地就接大地PGND吧。

网友:
    网络变压器RJ45侧的中心抽头通过75R电阻和一个1NF 2KV的电容接大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