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来都是单片机驱动SIM900a实现拨打电话,收发短信等功能,现在想问一下

楼主(2020-01-13):
一直以来都是单片机驱动SIM900a实现拨打电话,收发短信等功能,现在想问一下,FPGA芯片是否也能够与SIM900a之间实现通信连接?毕设要用到,求大神指点一二,万分感激。

网友A:
SIM900A内部也是一个ARM926核,实际也是单片机,只不过打了下包做成一个模块了。你就当初FPGA与MCU串口通讯,纯FPGA理论是可以的,内嵌Soc的就更加可以了,只不过代码实现上比较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A:
    SIM900A内部也是一个ARM926核,实际也是单片机,只不过打了下包做成一个模块了。你就当初FPGA与MCU串口通讯 ...

    同意楼上说法,FPGA里生成个软核或者自带硬核的如zynq7000系列,跟单片机一样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