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个刚刚学单片机的菜鸡。 想用8*8点阵屏写两个字

楼主(2020-01-13):
我是一个刚刚学单片机的菜鸡。 想用8*8点阵屏写两个字,然后跟着视频自己摸索着写出的代码。整改后,虽然没有错误了但是有两个警告。下载到单片机后,没有得到理想的结果。自己搞了很久也没有搞明白,所以请各位大神帮帮我!

 我用的是74hc595芯片控制点阵屏。这是警告内容:

*** WARNING L16: UNCALLED SEGMENT, IGNORED FOR OVERLAY PROCESS
    SEGMENT: ?PR?_SEND_BYTE?FUZATUXING
*** WARNING L16: UNCALLED SEGMENT, IGNORED FOR OVERLAY PROCESS
    SEGMENT: ?CO?FUZATUXING

这是我的代码: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sbit R_CLK = P3^6;//串行数据输入口
sbit S_CLK = P3^5;//移位寄存器时钟
sbit DIO = P3^4;  //输出锁存器时钟

unsigned char code table[2][8]={
0x0C,0x1E,0x3E,0x7C,0x3E,0x1E,0x0C,0x00,
0x00,0x09,0x29,0x49,0xFD,0x0B,0x09,0x08
};         //字模代码

void Send_Byte(unsigned char dat)//发送一个直接数据给点阵模块
{
        unsigned char i;
        S_CLK = 0;
        R_CLK = 0;
        for(i=0; i<8; i++)

                IF(dat & 0x01)
                        DIO = 1;
                else
                        DIO = 0;
                S_CLK = 1;
                dat >>= 1;
                S_CLK = 0;
        }
}
void main()
{
         //ROW 0x80, COL 0xfe
        unsigned char j,k, ROW;
        unsigned int z;
        while(1);
        {
                for(k=0; k<2; k++)//循环2次显示出两个字

                        for(z=0; z<1000; z++)//让每个字显示一定的时长

                                ROW = 0x80;
                                for(j=0; j<8; j++)//循环8次写入一个字节数据
                                {
                                         Send_Byte(table[k][j]);
                                        Send_Byte(ROW);
                                        R_CLK = 1;
                                        R_CLK = 0;
                                        ROW = _cror_(ROW,1);

                }

}

网友:
    代码有问题

网友(2020-02-21):
    IF(dat & 0x01)  大写没问题?

    你这个编译都没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