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设计] 数码管在单片机工程控制中的典型应用分析

楼主(2020-01-13):
【摘要】介绍了数码管作为数字显示的基本工作原理,利用基本原理,结合单片机的工程控制过程,对LED数
码管的实际应用给出了具体的硬件电路和对应硬件的测试程序。
LED数码管,也叫LED数码显示器,由于它具
有很高的性能价格比、显示清晰、亮度高、使用方便、
电路简单、寿命长等诸多优点,长期以来一直在各类
电子产品和工程控制中得到非常广泛的应用。在单
片机控制系统中,因为单片机的硬件简单、灵活等特
点,非常适合使用LED数码管作为其输出设备,这
样既满足了控制系统硬件简单,又能如实地显示被
控系统的温度、压力、流量、高度等一些单片机的处
理结果。
ED数码管的结构与工作原理
LED数码管的基本组成是半导体发光二极管,
它是将若干个发光二极管,按照一定的笔段组合起
来构成的一个整体。LED数码管能显示0—9十个
数字及部份英文字母。常见的八段LED数码管结
构如图l所示:
它由8个发光二极管组成,其中7个长条形的
发光二极管排列成“日”字形,另一个发光二极管在
整个数码管的右下角,用来显示小数点。根据8个
发光二极管的不同连接形式,可以将LED数码管分
成共阳极和共阴极两种。将8个发光二极管的阳极
都连在一起的称之为共阳极LED数码管;将8个发
光二极管的阴极都连在一起的,称之为共阴极LED
数码管。
共阴极和共阳极结构的LED数码管各笔段名
和安排位置是相同的(如图r所示)。当发光二极管
导通时,相应的笔段发亮,由发亮的笔段组合成卜
9十个数字及部分英文字母。如何使LED数码管
显示数字和字母呢?这里我们以共阴极LED数码
管为例,当让其显示数字“3”时,只要a、d、e、f、g段
的发光二极管点亮,b、c、dp段的发光二极管不亮,
即a、d、e、f、g段发光二极管的阳极加上高电平“1”,
b、c、dp段发光二极管的阳极加上低电平“0”,同时
使LED数码管的公共阴极接低电平“0”,则LED数
码管此时就能显示数字“3”。如果加到各笔段对应
发光二极管阳极上的代码不同,则就能控制LED数
码管显示不同的字符和数字,这个代码称为段码。
通常将这个段码用单片机系统中的一个字节进行存
储,正好这个字节中的8个二进制位(D7、D6、D5、
D4、D3、D2、Dl、D0),依次对应LED数码管的8个
笔段dp、卧f、e、d、c、b、a。、
2 LED数码管的典型应用
在单片机控制系统中,显示器显示常用两种方
法:静态显示和动态扫描显示。所谓静态显示,就是
每一个显示器都要占用单独的具有锁存功能的I,O
接口用于笔划段字形代码。这样单片机只要把显示
的字形代码发送到接口电路,直到显示新的数据时,
再发送新的字形码,因此,使用这种方法,单片机中
的CPu软件开销小。所谓动态显示,就是轮流点亮
数码管的各个位(即扫描),对于多位数码管的每一
位来说,每隔一段时间点亮一次。数码管的亮度既
与导通电流有关,也与点亮时间和间隔时间的比例
有关。调整电流和时间参数,可实现亮度较高较稳
定的显示。
作为静态显示,可以提供单独锁存的I,O接口
电路很多,这里以常用的串并转换电路74LSl64为
例,介绍一种常用静态显示电路在单片机中的具体
应用。
2.1硬件电路的连接情况
具体的电路框图如图2所示。MCS一5l系列
单片机(如8051)串行口工作方式设置为方式0,即:
同步移位寄存器方式,外接6片74LSl64芯片,作
为6位LED数码管的静态显示接口,把805l单片
机RxD端作为数据的输出端,TXD端作为移位时
钟脉冲输出端。74LSl64为TTL单向8位移位寄
存器,可实现串行输入,并行输出。其中A、B(第1、
2脚)为串行数据输入端,2个引脚按逻辑与运算规
律输入信号,只有一个输入信号时可将A、B并接。
T(第8脚)为时钟输入端,可连接到单片机串行口
的TxD端。每一个时钟信号的上升沿加到T端

附件下载:

网友:
可以把数码管显示换做液晶显示器,这个显示的效果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