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神指点一下以太网知识!

楼主(2020-01-13):
    中间没有变压器RJ45直接到主芯片!一个网口作为输入,一个网口作为输出!
1、以太网口RJ45的TX+ TX- RX+ RX-布线到主芯片上,是否要走线差分对?
2、差分对是否需要等长。
3、RJ45的TX+ TX- RX+ RX-周边是否要铺地。

网友:
    个人建议
    1.要走差分对,设计的网络命名就已经是差分的命名了
    2.差分对等长包括对间对内等长,一般对内等长是需要的,对间因为相差不大的可不做等长
    3.一般网口下面是掏空处理

网友A:
    RJ45网口没有接变压器,一般是变压器集成在RJ45的连接器里面了。
    有个问题其实比较有意思,网口底下掏空,差分就没有了参考,没法做阻抗。
    如果不掏空,貌似会有ESD问题。
如果有变压器,变压器下方掏空是毫无疑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RJ45网口没有接变压器,一般是变压器集成在RJ45的连接器里面了。
有个问题其实比较有意思,网口底下掏空, ...

那么一般网口下面挖不挖?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么一般网口下面挖不挖?

    我目前见到的常见的有下面两种,
1: 有变压器,挖变压器中间,RJ45的接地和数字接地分开,RJ45下方不掏空
有见过一个项目掏空从RJ45下方一直到变压器,此处差分没法做阻抗,老外做的,原因是防雷击。我没有看到测试报告。不知道讯号传输是否OK。
    2:无变压器,RJ45的接地和数字接地分开,RJ45下方不挖空。差分从连接器出来要先接ESD器件,再接IC

网友:
    网口带指示灯,两根控制指示灯信号也要处理完善,不能跨分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