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炉后通孔内有锡洞,不良50%左右怎么办?

楼主(2020-01-13):
过炉后通孔内有锡洞,不良50%左右,此部品为DC模块。焊条是3银千住。做过如下验证:1.预热升高,测试预热在120°左右。2.基板烘烤:120°,2小时。3.部品引脚手动上锡后再插件过波峰。4.通孔手动加锡后再吸开再插入部品过波峰。5.在基板上涂助焊剂再过炉。6.基板用超声波清洗后再过炉。以上都没解决问题,请大神指点:什么原因,或者怎么验证?非常感谢!

网友:
你的问题是指过孔内透锡的高度<50%吗?
看是否因为过孔/引脚散热太快导致的透锡不足,可以从两个方面分析:
1、PCB板多厚、几层板、过孔连接了几层铜箔,最厚的铜箔厚度为多少

2、DC的引脚直径多大、孔径多大
如果是散热快,波峰参数设置时就此方面做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