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十字铺铜失效

楼主(2020-01-13):
请问下我这样设置后,为什么铺铜和焊盘还是没办法十字连接

网友:
1.先设置,然后再敷铜皮,不行的话,2.clear rule 重新设置规则,然后再试!!

网友:
兄dei,网络呢,没网络不连的

网友:
焊盘和铜箔要是一个网络才会连接,目测图上的焊盘是没有连接网络的吧

网友:
    你没网络,用啥连

网友:
    焊盘和铜皮需要是同一个网络,比如都是GND,设置好后,铜皮会自动连接到焊盘上,或者也可以收到线连接焊盘和铜皮。

网友:
    连网络都没有

网友:
    No Net 不是同一网络,所以不能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