添加泪滴问题2

楼主(2020-01-13):
添加泪滴一般大多数是不是给盘上加?什么情况下要给线上加?3 U. {7 C7 W& X. z1 |
泪滴一般添加的参数是多少?

网友:
    泪滴就是为了防止崩孔或者钻断线,加在盘和线连接处。一般线宽小于8mil都要加,方便加工

网友:
    泪滴参数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