库的top层与bottom层大小不一?

楼主(2020-01-13):
记得以前使用库时,尤其是SMD库,其Bottom层比top层要大很多,一直不知道这是为什么。
不知哪位能讲解一二?

楼主:
难道一个封装要做一个top层,还要做一个bottom层?

网友:
说实话,没看明白问题。
你是想问,放底层的SMD元件和放顶层的SMD元件相比,底层元件焊盘比顶层元件焊盘大?
如果是这个问题的话,那是与加工工艺有关,比如波峰焊和回流焊,波峰焊要求焊盘较大,利于上锡;回流焊就可以相对小些。
如果两面都是回流焊,那么就不需要那么大了。

楼主:
谢谢回复。
我表达没清楚,我其实就是这个意思,SMD的BOTTOM比TOP层大。
那如果这样,我布局时会不断调整是TOP层还是BOTTOM层,那这个封装怎么自动调整呢?

楼主:
另外,DIP封装的BOTTOM与TOP层,如果走波峰焊和回流焊,对DIP封装有影响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
我表达没清楚,我其实就是这个意思,SMD的BOTTOM比TOP层大。
那如果这样,我布局时会不断调整 ...

对于这个问题,最好做两套封装,分别用于波峰焊和回流焊。
也可以只做一套封装,即大的那套,回流焊的焊盘稍微大点也没问题,大了就浪费点锡而已。

网友:
引用 楼主:
另外,DIP封装的BOTTOM与TOP层,如果走波峰焊和回流焊,对DIP封装有影响吗?

回流焊只用于贴片,DIP元件不参与,它们只考虑波峰焊就行。对于顶层“空间紧张元件密集”的情况,可以适当减小DIP封装的顶层焊盘,甚至完全取消(双击焊盘,在属性面板的“尺寸与形状”里就可以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于这个问题,最好做两套封装,分别用于波峰焊和回流焊。
也可以只做一套封装,即大的那套,回流焊的焊 ...

记得以前用mentor,公司的封装是自动在顶层与底层切换,不知这个是怎么做到的。
Altium是否可以对应做成这样,如果把器件放到底层,则自动切成底层封装;如果放到顶层,则自动切成顶层封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于这个问题,最好做两套封装,分别用于波峰焊和回流焊。
也可以只做一套封装,即大的那套,回流焊的焊 ...

那就只有手动选择是top层还是botom层了?布局时怎么操作呢?因为布局时有可能放正面也有可能放背面的

网友:
没用过mentor,所以不清楚是什么意思。

在AD,封装本身当然可以在顶层和底层之间切换,选中它,按L,就能切换。
但是,切换后,该封装还是该封装,并不会变成其他封装。

楼主:
感谢回复。
以前用mentor时,如果切换到bottom,封装就自动变成bottom封装(如SMD就会变成大一点),如果放在TOP层,封装自动变成top封装(如SMD就会变得小一点)。
AD中能实现类似操作吗?
切换层(按L)时,如SMD封装会改变吗?(比如由TOP小一点的SMD变大一 点)?

网友:
应该没有这个功能,封装要手动替换。

楼主:
非常感谢,那就只有手动了。
另外请教个问题,做库时,如果PCB库做了更新,有什么办法让原理库也快速更新;而不是手动把原来的PCB库删除,然后添加新的PCB库?

网友:
只要PCB库里封装的名字没变,原理图库里的元件还是链接该封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