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印自动调整skill,简单方便

楼主(2020-01-13):
    功能:
    调整top和bottom层丝印方向,并置于器件丝印框内
    top层 从左至右,从上至下摆放;bottom从右至左,从上至小摆放

    方法:
    1、打开丝印微调整的.brd文件
    2、将ref.il程序文件放置到brd文件同目录下
    3、allegro命令窗口输入:load “ref.il” 加载程序,返回:t  再输入ref 执行调整命令
    4、检查是否全部至于器件丝印框内,并调整好方向。最后,将丝印移动至合适的位置即可

网友:
    板子就没有空间放丝印了,SKILL怎么调吧?

网友:
    EDA365的skill里面有这个功能。

网友A:
    谢谢分享 一样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 一样的吗?

    不太清楚,手头有这个,觉得好用就传上来了

网友:
    刚好有点需要,我观摩一下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说,先把丝印位号全移动到丝印框中,再靠自己手挪来调整合适位置 ?? 根不用有啥区别 。。。。    金 ...

    自动完成约 60%    对于空间大的板子很方便 。看看功能

网友(2020-08-03):
    垃圾,浪费我的贡献值

网友(2020-10-30):
    謝謝分享~~~剛好有朋友詢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