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Altium Designer中导入CAM文件并生成PCB文件

楼主(2020-01-13):
如何在altium Designer中导入CAM文件并生成PCB文件
1在AD中新建-一个CAM文件。
2、通过AD的File/Import导入其他软件输出的Gerber/ODB++文件。
3,通过AD的File/Import导入其他软件输出的NC Drill 文件,(可选) 通过File/Import/Net List导入IPC网表
4、使用Tool/Netlist/Extract提取导入的Gerber/ODB++的网络(将相连的Track视为同一网络,网络名随机生成)。
5、通过File/Export/Export to PCB,将CAM文件导出到PCB。至此基本完成了导入功能,但是所有的元件已经分解成了Pad, overlay. 上的Designator也已经不再是Text型。

////(在AD6软件中,PCB 文件中,通过File/ Fabrication Outputs /Nc Drill Files输出Nc Drill Files,通过File/ Fabrication Outputs /Gerber Files输出Gerber Files
通过File/ Fabrication Outputs /Test Point Reports输出, 在Test Point Setup对话框中选择IPC-D-365A格式即可输出IPC网表)。////

P .S
4、使用Tool/Netlist/Extract提取导入的Gerber/ODB++的网络(将相连的Track视为同一网络,网络名随机生成)。
5、(可选)通过File Import/NetList导入IPC网表。如果已导入,忽略本步。
6、通过ToolNetList/Campare将Extrat 的网表和IPC网表进行比较,从而将网络(大部分)命名为Allgro中原来的网络名。
7、通过File/Export/Export to PCB,将CAM文件导出到PCB。至此基本完成了导入功能,但是所有的元件已经分解成了Pad, overlay 上的Designator 也已经不再是Text型。
8、元件的“恢复”:选中一个元件的所有primitive, 将其作为-一个Union, 然后使用准备好的封装进行替换。这个可能比较费时了:)其实也可以不准备封装,直接选中一个元件的所有primitive, 复制到PCB library 的新建空元件中,就制成了,一个和原来一样的封装了 。
9、也可以这样恢复元件:建一个不包括任务元素的PCB封装,放置到要恢复的元件附近,然后将元件的primitive加入到这个元件中(右键菜单中找)。
总结:通过前面的步可以完成在Altium Designer中打开allegro的brd文件,也可以用来提取Allegro的封装(不过AD画封装已经够容易了,估计不会有人需要这么做吧),通过手动元件恢复,可以重建原brd文件。
P.S.: 1、如果AD支持通过选定内容创建元件就好了,哪位写一个插件( Altium Designer的脚本支持还是够好的,肯定可以做到)。
2、其实可以通过这种方式从Gerber和ODB++等CAM文件中Reverse Engine出PCB来。

网友:
    在Altium Designer中导入CAM文件并生成PCB文件

网友(2020-12-19):
    有脚本的应该是最省时省力的,元件多的pcb生成PCB估计会让你怀疑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