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盘和铜皮连接问题

楼主(2020-01-13):
mentorVX2.2里面如何对单个pin设置铜皮连接情况,比如,我给同一个铜皮里,连接0402的设置为花焊盘连接,其他设置全连接,或者对个别pin设置连接宽度??

网友:
    选中要设置的pin,右键,就有个place thermal override进去就可以设置。但要对某一种封装的pin改一样的设置,看有没有哪位大神解答一下,我也很想知道,如何只对0402电容进行设定thermal pad参数。

网友:
有关方法可以参考,具体可以咨询我

网友:
    找了好久,原来可以这么操作,厉害。

网友:
    进来看答疑

网友(2025-10-30):
    如何只对0402电容进行设定thermal pad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