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万能表测试晶振待机电流准吗

楼主(2020-01-13):
东莞有一客户,做无线充的。需要用到一款超低功耗的32.768K有源晶振,型号HSO221S(RTC),客户要求待机电流10微安,产品规格书待机电流也是10微安的,但是客户用万能表连接他们的产品测试电流,竟有1毫安,相当于1000微安。是不是哪里出错了?

网友:
1 看看万用表的分辨率,安捷伦的台式万用表能到7位。 2测试位置不同功耗不一样,节点功耗和总功耗不一样。

网友:
    客户测的是产品的待机电流,不是测有源晶振的待机电流。

网友:
准啊   问下万用表型号, 尾数容易跳变, 让你客户换更高精度的万用表来测

网友A:
    客户要求待机电流 10 微安,产品规格书待机电流也是 10 微安。
    • 客戶從哪裏量到  1 毫安?
    • 10 微安是指系統待機電流還是只有 RTC 電流?
    • 所以你自己並沒有量測?
    • 系統中應該還有單片機之類的器件吧?怎知道這 1 毫安不是其它器件消耗掉的?
    • HSO221S 的 Standby Current 是指 Pin 1 Output Enable 要拉 Low,這點要確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客户要求待机电流 10 微安,产品规格书待机电流也是 10 微安。
  • 客戶從哪裏量到  1 毫安?

  •  是的,我自己没有测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客户要求待机电流 10 微安,产品规格书待机电流也是 10 微安。
  • 客戶從哪裏量到  1 毫安?
  •
    如何单独测试晶振的待机电流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客户要求待机电流 10 微安,产品规格书待机电流也是 10 微安。

  • 客戶從哪裏量到  1 毫安?

  •  10微安 太苛刻了,首先你要先弄清楚 怎么测出来10微安。 用什么仪器测。

    規格書已附上,自己去看一下!^oo^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何单独测试晶振的待机电流啊

    單測 HSO221S 的待機Standby)電流的話

    • Pin 4 VDD 串電流錶
    • Pin 1 接 Enable 拉 Low
    • 如其他人所言,因電流小、電錶儘量用好一點的,例如 Keysight 6 位半電錶。
    • 因為只有 10uA,量測時電錶檔位請調到最低。

网友A:
引用 网友B:
10微安 太苛刻了,首先你要先弄清楚 怎么测出来10微安。 用什么仪器测。

我們用 Ricoh 的 RTC,動作時只耗 25uA ~ 30uA,除了 RTC 裏面還有萬年曆在跑。

樓主用的 高加電子 HSO221S,規格書說待機Standby)模式是 Pin 1 Enable 拉 Low(Disable 就對了),這種模式 32.768KHz 是不起振的,Pin 3 Output 不會有時鐘輸出,相當於裏面的邏輯電路只給電而不動作,10uA 不會太苛!

而且規格書就是寫待機Standby)模式 10uA Maximum。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們用 Ricoh 的 RTC,動作時只耗 25uA ~ 30uA,除了 RTC 裏面還有萬年曆在跑。

樓主用的 高加電子 HS ...

    学习了! 谢谢!

网友:
    学习了,论坛里都是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