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R4采用什么拓扑结构?

楼主(2020-01-13):
请问下,DDR4一般采用菊花链拓扑还是T节点?这个根据什么来定?

网友:
    DDR4多采用菊花链拓扑,这个可以看数据手册

网友:
    fly-by优先,也支持T型

网友:
    嗯,带端接的就是Flyby,不带端接就是菊花链

网友(2021-03-03):
    考虑信号完整性,尽量采用fly-by

网友(2021-04-09):
    fly-by和T型都会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