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感发热严重,请大神帮忙看看!!!

楼主(2020-01-13):
想请教大家,电感异常发烫是由什么因素引起的,该电感位置是PWM芯片的Phase端。

网友A:
    纹波电流+电感ESR

网友:
    有没有过流啊?是不是磁饱和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纹波电流+电感ESR

这种问题如何解呢

网友B:
    测试下电感的峰值电流是否在规格之内,应该是电感饱和了,这个时候需要更换饱和电流较大的电感使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问题如何解呢

你测下电感的电流波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测试下电感的峰值电流是否在规格之内,应该是电感饱和了,这个时候需要更换饱和电流较大的电感使用了;

电感饱和的可能性最大, 在饱和的情况下,电流平方乘以电感内阻 产生热量。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问题如何解呢

    电感重新选型;降低纹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感饱和的可能性最大, 在饱和的情况下,电流平方乘以电感内阻 产生热量。

这个算出来是焦耳  如何评估是否超标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算出来是焦耳  如何评估是否超标呢

测量电感的电流波形 ,饱和的话 应该最终电流不上升了。 侧一下,发出来看看!

网友:
    峰值电流使电感的磁场强度超过了安全值,电感饱和限流能力下降,电流变大发热。

网友:
    看看饱和电流,选ESR低些

网友(2020-08-25):
引用 楼主:
    这个算出来是焦耳  如何评估是否超标呢

    计算电感回路的峰值电流或者最大均值电流,保证这个值在电感的Isat范围之内

网友(2020-12-17):
电感饱和造成的,看下你规格书里面的电感参数,一般饱和电流比正常工作电流大2倍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