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层板

楼主(2020-01-13):
    这两天画了一块双面板 是开关电源 SOP-8封装 现在地线是直连的(线宽40mil) 画完后铺铜地也不是整块的
    请问这样子能正常工作吗

网友A:
    开关电源的主要原则是:高频环路面积最小、大电流小电流分离等。
能不能工作取决于很多原因,布板只是其中一环。

网友:
    这种粗板只要线路连接对,都能工作在你的正常范围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关电源的主要原则是:高频环路面积最小、大电流小电流分离等。
能不能工作取决于很多原因,布板只是其中 ...

    了解了 谢谢  高频环路是开关环路吗 为什么面积需要最小

网友A:
引用 楼主:
    了解了 谢谢  高频环路是开关环路吗 为什么面积需要最小

    是的。
因为高频环路本身就是天线,既会干扰别人,也易被别人干扰,需要做认证的话还可能造成EMI测试过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
因为高频环路本身就是天线,既会干扰别人,也易被别人干扰,需要做认证的话还可能造成EMI测试过 ...

    好的  知道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