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开关电源测量测试的全方位解析经验之谈

楼主(2020-01-14):
    关于开关电源测量测试的全方位解析经验之谈

    工程师都知道,电子器件的电源测量通常是指开关电源的测量,当然也包括线性电源。本文讲解PWM开关电源,而且仅仅是作为测试经验的总结,为大家简述一些容易引起系统失效的因素。因此,在阅读本文之前,需要对开关电源有一定的了解。

    开关电源是一种高频电能转换装置,能将电压透过不同形式的架构转换为用户端所需求的电压或电流。开关电源的拓扑指开关电源电路的构成形式。一般是根据输出地线与输入地线有无电气隔离,分为隔离及非隔离变换器。

    非隔离即输入端与输出端相通,没有隔离措施,常见的DC/DC变换器大多是这种类型。所谓隔离是指输入端与输出端在电路上不是直接联通的,使用隔离变压器通过电磁变换方式进行能量传递,输入端和输出端之间是完全电气隔离的。

    对于开关变换器来说,只有三种基本拓扑形式,即:
Buck(降压)
    Boost(升压)
Buck-Boost(升降压)
    三种基本拓扑形式,是电感的连接方式决定。若电感放置于输出端,则为Buck拓扑;电感放置于输入端,则是Boost拓扑。当电感连接到地时,就是Buck-Boost拓扑。
容易引发系统失效的关键参数测试
    以下的测试项目除了是指在静态负载的情况下测试的结果,只有噪声(noise)测试需要用到动态负载。
1.Phase点的jitter

对于典型的PWM开关电源,如果phase点jitter太大,通常系统会不稳定(和后面提到的相位裕量相关),对于200~500K的PWM开关电源,典型的jitter值应该在1ns以下。
2. Phase点的塌陷
有时候工程师测量到下面的波形,这是典型的电感饱和的现象。对于经验不够丰富的工程师,往往会忽略掉。电感饱和会让电感值急剧下降,类似于短路了,这样会造成电流的急剧增加,MOS管往往会因为温度的急剧增加而烧毁。这时需要更换饱和电流更大的电感。

3.Shoot through测试
测试的目的是看上MOS管导通时,有没有同时把下管打开,从而导致电源直接导通到地而引起短路。如图三所示蓝色曲线(Vgs_Lmos)就是下管在上管导通的同时,被带了起来,如果蓝色曲线的被带起来的尖峰超过了MOS管的Vth要求,同时持续时间(Duration)也超过了datasheet要求,从而就会有同时导通的风险。当然,这是大家最常见到的情况。

    下面这种情况有非常多的人会忽视,甚至是一些比较有经验的电源测试工程师。下面组图四是下管打开,上管关闭时候的波形(图4-1是示意图,图4-2示实际测试图)。虽然没有被同时带起的情况,但是请注意上下管有交叉的现象,而且交叉点的电平远高于MOS管规定的Vth值,这是个严重的shoot through现象。最直接的后果就是MOS管烧毁!

    12下一页>

4.相位裕量和带宽(phase margin and bandwidth)
    相位裕量和带宽是很多公司都没有测试的项目(尤其是规模较小的公司受限于仪器),但是这却是个非常重要的测试项目。电源系统是否稳定,是否能长时间(3年或以上)有效工作,相位裕量和带宽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说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很多公司完全依赖于电源芯片厂家给的参考设计方案里的推荐值,但是跟你的设计往往有不小的差异,这样会有很大的潜在风险。
    如果系统是一个不稳定的系统,反映在一些电源测试项目里面,会看到以下几个主要问题。
电源的Noise测试通过,但是电源依然不稳定。表现为功能测试fail.常常有工程师在debug时说我的电源noise已经很小了,加了很多电容了,为啥还是跑不动呢?其实是他的闭环系统本来就不稳定。
    Phase点jitter过大。这是比较典型的不稳定现象。
    瞬态响应太大。最笨的办法就是加很多电容,去满足瞬态响应的要求。对于低成本产品,这可是要钱的啊。

    如果你没有用正确的方法测试出系统的环路增益的波特图,那么你如何下手去调试这些项目让他通过测试呢?只有来来回回不停作实验。然后来来回回跑功能测试。Oh,my god,浩大的工作量。而且,对于一些低成本的产品,往往用到了铝电解电容,MLCC电容等低成本方案(电感,电阻值基本没有变化)。这些电容的容值会随着时间变化而减少。如MLCC,系统运行在正常温度两年~三年,容值会变到原来的一半。而这一半电容的变化,会对系统的稳定造成很大的影响,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低价的产品质量不可靠的一个重要原因。那是不是说价格越高,用越多的电容就越好呢,当然不是。这就是为啥要测试相位裕量的原因。你需要调试一组合理的值,能够同时覆盖全电容以及半电容的要求。这样同样能做到低价格高品质。

根据奈奎斯特定理对系统稳定性要求,规范要求一个闭环系统的相位裕量最少为60度,45~60度可以考虑为最低限额要求。对于带宽,200~500K的开关电源的要求在10%~30%的开关频率。从开关电源的稳定性看带宽越低,电源越容易稳定。从开关电源的动态指标看,带宽越高电源的动态性能越好。
    下图五为典型的波特图:

    另外一点非常重要的是,除了PWM开关电源,有很多线性电源(LDO),其补偿网络在芯片外部的,也要做类似的环路增益的波特图测试,从而确保其稳定性。LDO的测试,是绝大多数厂家容易忽略掉的。比如如下图六所示这种电路,很多人会直接测量噪声完事。

    我们有可能会看到的相位裕量不能达到要求。如下图七,只有30度左右。这个时候,只有调试不同的参数,才能得到比较好的结果。从而满足系统稳定性的要求。

    5.电源纹波和噪声

    电源纹波和噪声,看起来是电源测试里面最简单的项目。但是也有可能对你的测试结果和功能有比较大的影响。

    首先是纹波,我们测试的时候,只是看是不是符合规范要求,比如30mV等等。有些时候,纹波和系统的PLL是有关系的。如果你的PLL jitter不过,可以考虑进一步减小ripple.
    噪声,有人会问,为啥我的系统噪声和他的系统噪声基本是一个范围,但是我的系统会跑fail呢?首先我们要排除前面讲的系统稳定性原因,然后,亲,你有没有用示波器做过FFT,看看同样噪声在频域上的区别呢?

网友:
    总结的很好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