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D控制器的参数整定(经验总结)

楼主(2020-01-14):
    (1)PID是比例,积分,微分的缩写.
比例调节作用:是按比例反应系统的偏差, 系统- - 旦出现了偏差, 比例调节立即产
    生调节作用用以减少偏差。比例作用大,可 以加快调节, 减少误差,但是过大的比
    例,使系统的稳定性下降, 甚至造成系统的不稳定。
    积分调节作用:是使 系统消除稳态误差,提高无差度。 因为有误差,积分调节就进
行,直至无差, 积分调节停止, 积分调节输出一-常值。 积分作用的强弱取决与积分
    时间常数Ti,Ti越小, 积分作用就越强。反之Ti大,则积分作用弱, 加入积分调节
可使系统稳定性下降, 动态响应变慢。积分作用常与另两种调节规律结合,组成
    PI调节器或PID 调节器。
微分调节作用:微分作用反映系统偏差信号的变化率, 具有预见性,能预见偏差变
    化的趋势,因此能产生超前的控制作用, 在偏差还没有形成之前, 已被微分调节作
    用消除。因此,可以改善系统的动态性能。在微分时间选择合适情况下, 可以减少
超调,减少调节时间。微分 作用对噪声干扰有放大作用, 因此过强的加微分调节,

网友:
    积分作用常与另两种调节规律结合,组成PI调节器或PID 调节器。嗯,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