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D控制器的结构及稳定性分析

楼主(2020-01-14):
    第三章PID控制器的结构及稳定性分析
    PID控制器作为最早实用化的控制器已有70 多年历史了,现在仍然
    是应用最广泛的工业控制器。PID控制器简单易懂,使用中不需精确的系
    统模型等先决条件,虽然很多工业过程是非线性或时变的,但通过对其简
化可以变成基本线性和动态特性不随时间变化的系统,这样就可以使用
PID来控制了,因而成为应用最为广泛的控制器。
    PID控制器(又称PID调节器)由比例单元(P) .积分单元(I)利
微分单元(D)组成。它用途广泛、使用灵活,已有系列化产品,使用中
    只需设定三个参数(Kp,Ki 和Kd)即可。在很多情况下,并不一-定需要
全部的三个单元,可以取其中的-到两个单元,但比例控制单元是必不可
    少的。
3.1 PID控制器结构
在模拟控制系统中,控制器最常用的控制规律是PID控制。模拟PID
    控制系统原理框图如图3-1所示。系统由模拟PID控制器和被控对象组成。
在PID调节作用下,对误差信号e()分别进行比例、积分、微分运算,三
    个作用分量之和作为控制信号输出给被控对象。图中信号为其对应量的拉
式变换。

网友:
    在模拟控制系统中,控制器最常用的控制规律是PID控制。模拟PID 控制系统原理框图如图3-1所示。系统由模拟PID控制器和被控对象组成。 在PID调节作用下,对误差信号e()分别进行比例、积分、微分运算,三 个作用分量之和作为控制信号输出给被控对象。图中信号为其对应量的拉,  式变换。

网友(2020-06-22):
    想知道PID控制稳定性分析

网友:
    再次深度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