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D控制算法

楼主(2020-01-14):
1, PID是一个闭环控制算法。 因此要实现PID算法,必须在硬件.上具有闭环控制, 就是得有
反馈。比如控制一个电机的转速,
就得有一个测量转速的传感器,
并将结果反馈到控制路线
上,下面也将以转速控制为例。
2,PID 是比例(P).积分()、微分(D)控制算法。但并不是必须同时具备这三种算法,也可以
是PD,PI,甚至只有P算法控制。我以前对于闭环控制的一-个最朴素的想法就只有
P控制,将
当前结果反馈回来,再与目标相减,为正的话,就减速,为负的话就加速。现在知道这只是
最简单的闭环控制算法。
3,比例(P)、 积分(1)、 微分(D)控制算法各有作用:
比例,反应系统的基本(当前)偏差
e(t),系數大,可以加快调节,减小误差,但过
大的比例使系统稳定性下降,甚至造成系统不稳定:
积分,反应系统的累计偏差,使系统消除稳态误差,提高无差度,因为有误差,积分
调节就进行,直至无误差;
微分,反映系统偏差信号的变化率
e(t)-e(t-1),具有预见性,能预见偏差变化的趋势,
产生超前的控制作用,
在偏差还没有形成之前,
已被微分调节作用消除,
因此可以改善系统
的动态性能。但是微分对噪声干扰有放大作用,加强微分对系统抗干扰不利。
积分和微分都不能单独起作用,必须与比例控制配合。
4,控制器的P,I,D 项选择。
下面将常用的各种控制规律的控制特点简单归纳一下:
1、比例控制规律 P:采用P控制规律能较快地克服扰动的影响,它的作用于输出值较
快,但不能很好稳定在一个理 想的数值,
不良的结果是虽较能有效的克服扰动的影响,
但有
余差出现。它适用 于控制通道滞后较小、
负荷变化不大、控制要求不高、 被控参 数允许在一
定范围内有余差的场合。如: 金彪公用工程部下设的水泵房冷、
热水池水位控制:油泵房中
间油罐油位控制等。
2、比例积分控制规律(PI): 在工程中比例积分控制规律是应用最广泛的一-种控制规律。
积分能在比例的基础上消除余差,
它适用于控制通道滞后较小、负荷变化不大、 被控 参数不

网友:
    谢谢,分享,很好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