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L8370的配置是怎样的,Parallel LED Mode 与Scan LED Mode 这两种电路分别是怎样...

楼主(2020-01-14):
问题:RTL8370的配置是怎样的,Parallel LED Mode 与Scan LED Mode 这两种电路分别是怎样的?
( ]3 a) a6 ?* @' `, ~RTL8370(128pin的),做了一块板,使用的PARALLEL LED MODE的电路,但是几个STRAPING PIN的配置与LED   pin的接法貌似有问题,导致LED显示不正常;上电初始化后,插入网线连接服务器的交换机,服务器那边有指示灯显示,我的这边网口上两个灯也亮(带灯带网络变压器的RJ45接口),但是拔下来后,我画的板的网口上两个灯一直常亮了,8路每个口都这样?有用过的大神知道原因么?% r4 n% S# ?# H3 m; k

网友:
    两个灯都长亮··硬件设计上肯定是有问题。你可以参考下官方的原理图,外围的电路是否需要调整、

网友(2021-06-04):
    后来怎么样了,调通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