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端口为P0.1。工作频率为11.0592,把计算结果发到串口。收到的全是00。还请高手...

楼主(2020-01-14):
#include <STC8.h>
 #include<intrins.h>
sbit led=P6^1;
 unsigned int a,b,c,i;
 void main()
 {
    P0M0=0x00;
    P0M1=0xff;
    TMOD=0x20;
    TL1=0xfd;
    TH1=0xfd;
    PCON=0x30;
    SCON=0x40;
    AUXR=0x00;
    TR1=1;
    ADCCFG=0x0f;
    ADC_CONTR=0x89;

 while(1)

      ADC_CONTR|=0x40;
      _nop_();
      _nop_();
      while(!(ADC_CONTR & 0x20));
      ADC_CONTR&=~0x20;
      a=(ADC_RES*16/4096)*3;
      SBUF=a;
      while(TI==0);
      TI=0;
      for(i=0;i<65535;i++);

 }

网友:
    ADC结果寄存器的值是对的,就是算出来的电压值始终不对,变量的类型不对,计算方法也不对,那个串口显示的0就是除法的运算结果是小于1的小数,取了商,始终是0.

网友(2020-08-19):
    试试a的计算过程加(float)强制类型转换

网友(2020-09-23):
    建议先确认是ADC采样数据是否本来就是零,还是串口配置有问题。串口可以指定发送数据看结果就可确认,ADC采样结果就要看配置呢,先确认所采集的电压是否正常,也就是硬件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