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7714与Pt100型铂热电阻(PRTD)构成的测温电路

楼主(2020-01-14):
    AD7714与Pt100型铂热电阻(PRTD)构成的测温电路
    由5通道低功耗可编程传感器信号处理器AD7714与Pt100型铂热电阻.

由AD7714与Pt100型铂热电阻(PRTD)构成的测温电路如图所示。Pt100采用4线制接法,能消除在引线电阻RL2和RL3上的压降。外部400μA的电流源提供PT100的激励电流,并经过6.25kΩ的电阻产生AD7714的基准电压。因为输入电压和基准电压的变化与激励电流的变化呈比例关系,所以激励电流的变化并不影响测量精度。但为了避免基准电压受温度变化的影响,6.25kΩ的电阻应采用低温度系数的金属膜电阻。

网友:
    能消除在引线电阻RL2和RL3上的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