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中的conv2卷积运算的三种形式

楼主(2020-01-14):
matlab中的conv2是用于对二维数据进行卷积运算,有三个参数可供选择,下面是help content of conv2

conv2 Two dimensional convolution.

    C = conv2(A, B) peRForms the 2-D convolution of matrices A and B.
    If [ma,na] = size(A), [mb,nb] = size(B), and [mc,nc] = size(C), then
    mc = max([ma+mb-1,ma,mb]) and nc = max([na+nb-1,na,nb]).

    C = conv2(H1, H2, A) first convolves each column of A with the vector
    H1 and then convolves each row of the result with the vector H2.  If
    n1 = length(H1), n2 = length(H2), and [mc,nc] = size(C) then
    mc = max([ma+n1-1,ma,n1]) and nc = max([na+n2-1,na,n2]).
    conv2(H1, H2, A) is equivalent to conv2(H1(:)*H2(:).', A) up to
    round-off.

    C = conv2(..., SHAPE) returns a subsection of the 2-D
    convolution with size specified by SHAPE:
      'full'  - (default) returns the full 2-D convolution,
      'same'  - returns the central part of the convolution
                that is the same size as A.
      'valid' - returns only those parts of the convolution
                that are computed without the zero-padded edges.
                size(C) = max([ma-max(0,mb-1),na-max(0,nb-1)],0).

关于full, same以及valid三种参数的区别,如下面的实例所示:

full

same

valid

网友:
    三种形式的matlab中的conv2卷积运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