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设计] 基于单片机C8051F020的数字式颅内压力计的研制

楼主(2020-01-14):
【摘要】目的:研制数字式颅内压力计,用于检测颅内压力,为颅内压升高患者提供准确的颅内压力数据。方法:在颅
骨顶部的合适位置钻一小孔.将内径为1 mm左右的充满生理盐水的导管插入脑室.导管外端通过三通开关连接传
感器.通过传感器把压力转换成电信号送到单片机C8051F020进行数据处理.并输出到LCD液晶屏显示压力。结
果:该数字式颅内压力计可实现实时检测。其检测结果准确。能真实反映出颅内压力。结论:该数字式颅内压力计操
作简单.读数直观,体积小,携带方便。
1 引言
颅内压是指颅腔内容物对颅腔壁上所施加的压力。由于
存在于蛛网膜下腔和脑池内的脑脊液介于颅腔壁与脑组织
之间,并与脑室、脑池和椎管内蛛网膜下腔相连通,因此临床
上常以侧脑室内、小脑延髓池和腰段蛛网膜下腔所测得的脑
脊液静水压来表示颅内压。正常成人在身体松弛状态下侧卧
时的腰穿或平卧时侧脑室内的压力为0.78.1.76 kPa(80~180
mmH20),儿童为0.39~0.88 kPa(40~90 mmH:O);坐位时腰穿
压为3.43.4.41 kPa(350。450 mmH,O)。病理性颅内压升高可
表现为慢性进行性升高、突然升高或持续性稳态颅内高压。
如不能及时发现和处理.可导致脑灌注压降低.脑血流量减
少.进而因缺血、缺氧造成中枢神经系统功能障碍,甚至可因
颅内高压引起脑疝.危及患者生命⋯。对颅内高压疾病合理有
效的治疗.必须以准确持续的颅内压和脑灌注压监测为依
据。为此.我们研制出一种数字式颅内压力计。该颅内压力计
可实现实时检钡5.其检测结果准确,能真实反映出颅内压力。
2系统设计
整个系统由硬件和软件两部分组成。其中.硬件部分以
C8051F020单片机为控制核心.利用微压力传感器采集到的微
弱电流信号经前置放大后送到单片机
C8051F020中进行实时处理.然后送到
LCD显示出来。数字式颅内压力计利用较
少的外围器件实现了对颅内压力的检测。
软件部分采用模块化结构.采用C语言编程.简化了软
件结构.提高了编程效率。
2.1 设计思路
该颅内压力计用一根导管插入脑室.导管外端通过三通
开关连接微压力传感器.传感器把颅内压力信号转换成电信
号.送入单片机C8051F020进行数据处理.然后将处理结果用
4位数字在LCD上显示,即可直观反映出颅内压力.同时.有
一个输出门可把数据上传到计算机.进行数据存储和分析。
2.2系统硬件设计
2.2.1 系统结构
该系统以C8051F020单片机为核心,主要由数据采集、
数据通讯、LCD显示和电源等4部分组成,其硬件框图如图l
所示。压力传感器输出的电流信号经过放大转换后.送至
C8051F020内部的MD转换器中.在单片机内部完成模数转
换、数据存储、数据处理工作,最后送到LCD显示。
2.2.2 LCD显示
为了使数据采集系统小巧美观.同时又获得较高的性价
比.选用GYTN0499作为液晶显示屏。显示驱动控制芯片采用
一种高性能LCD控制器SEDl335。硬件电路采用间接接法.
用单片机的P5.O—P5.7口作为SEDl335的DB0一DB7数据总
线的输入通道。P4.5作为SEDl335的片选信号.配合地址信
号A0.实现SEDl335通过数据总线接收来自单片机的指令和
数据。当AO=0,P4.6(WR)=O,P4.7(RD)=1时,实现指令的写
入和从SEDl335中读取数据;当A0=l,P4.6(WR)=0.P4.7
(RD)=1时,则显示数据的写入。该功能通过软件实现。
2.2.3数据通讯
单片机C8051F020的rⅨ0、RX0及PO.2可以通过
MAX485与上位机相连.进行串行通信。P0.2控制MAX485
的状态或发送.用软件控制。RX0为单片机的串行输入端.接
收上位机通过MAX485向单片机发送的数据。TX0为单片机
的串行输出端,通过MAX485发送给上位机田。
2.2.4电源部分
电源电路是给电子设备提供必要的电源能量的电路.该部
分采用交直流两用电源。交流电路部分将220V、50/60Hz的市
电转换成直流电。它由降压、整流、滤波、稳压等4部分组成.稳
压部分采用了i端固定式集成稳压电路(78H05).输出+5v.同
时给4节7号充电式镍氧电池充电.当停电或没有交流电源的
场所使用时,采用电池供电.电池供电时间约为2h。
2.2.5数据的采集
压力检测选用ATPl50型微压力传感器。它具有体积小、
精度高等优点.检测元件输出都是标准的4。20 mA微弱的电
流信号。电流信号经过由LM324组成的放大转换电路.转换
成0。5 V的电压信号输入到C8051F020的模拟输入端.如图
2所示.经内部集成的A/D转换器转换成相应的数字量13]。

附件下载:

网友:
GYTN0499作为液晶显示屏,这块性价比太别的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