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设计] 摩托罗拉单片机在汽车控制中的应用

楼主(2020-01-14):
摘要: 主要介绍了8位MC68HC11F1、16位MC9S12DP256和32位MPC500等3种摩托罗
单片机的特征及在汽车电子控制技术中的应用。
摩托罗拉拥有丰富的微处理单元(mcu),可广
泛用于汽车电控发动机、车身、乘员安全、车门和座
椅、车窗、通风和空调、天窗和灯光控制,汽车局域网
的网关、通信设备、全球定位系统及其他汽车控制单
元中。其产品主要包括8/16位微控制器(包括
HC08/HCS08、HC12/HCS12等).32位微控制器
(包括PowerPC、ColdFire.ARM等)。
1 8位单片机MC68HC11F1及其应用
1.1 MC68HC11F1的特征
MC68HC11F1 8位微控制器是基于8位HC08
CPU高性能闪存技术的低成本芯片。其数十种不
同规格的产品可使用户更方便地进行选择,优越的
性能价格比可使汽车电子产品的成本更低廉。
MC68HC11F1的主要特征:两种省电模式,停
止和等待;3.0~5.5 V电压均可正常工作;0.256
b.512 b或768 b在片RAM, RAM数据在待机时保
留;0、12 kb或20 kb在片ROM或EPROM,;异步
串行通信接口SCI,8通道,8位A/D转换器; 16位
定时器系统;8位脉冲累加器,实时中断电路等。
1.2 MC68HC11F1 在汽车电子控制中的应用
自推出采用MC68HC11F1的玛瑞利单点电喷
发动机管理系统以来,我国沈阳金杯海狮客车、金杯
中华轿车、安徽奇瑞轿车、天津夏利轿车等都采用了
这种发动机管理系统。下面以金杯单点玛瑞利逻辑
电路为例,介绍MC68HC11F1在汽车电子控制中的
应用。
1.2. 1 系统组成
如图1所示,金杯单点玛瑞利逻辑电路主要由
以下部件组成:①电路的控制核心MC68HC11F1.
(CPU),为摩托罗拉8位汽车专用MCU;②带使能
端的三态感线驱动器74HC244,为空调、油泵、E-
VAP电磁阀、怠速电机等设备的状态信息输入开
关;③带复位端的8路上升沿D触发器74HC273, .
为怠速电机、主继电器、故障指示灯、空调继电器等
驱动信号的输出开关;④512 kb 8位只读存储器
M27C512,用来存储电脑的主程序。

1.2.2 工作原理
接通电源,电源芯片L9170开始提供工作电源
及传感器的参考电压,8号脚输出低电位复位信号
并送至CPU的复位端,同时送到74HC273的清零
端使其输出清零,CPU进入启动状态。
首先对内部硬件进行复位,设置相应的寄存器,
然后开始Boot loader 程序,进行程序装载。将
M27C512中的主程序读入内部的RAM中,并通过
跳转指令进入程序运行状态。主程序从数据总线
D2-上输出逻辑“1”(高电位),该信号经74HC273锁
存后从6号脚输出高电位控制信号,使主继电器接
通,将12 V电源加到喷油器及点火线圈等外部设备
上。然后通过PA、PE口读入转速信号和外部传感.
器信号,以判断车辆当前的运行工况,并根据当前工
况从PD、PG口及数据总线(经74HC273锁存)输出.
相应的使设备进入运行状态的驱动信号。再通过

附件下载:

网友:
MC68HC11F1 8位微控制器是基于8位HC08
CPU高性能闪存技术的低成本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