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 Simulink模块库的详细介绍(一)Sources介绍

楼主(2020-01-14):
MATLAB Simulink模块库的详细介绍(一)Sources介绍

Simulink模块库概述
1.Sources模块库,为仿真提供各种信号源

2.Sinks模块库,为仿真提供输出设备元件

3.Continuous模块库,为仿真提供连续系统

4.Discrete模块库,为仿真提供离散元件

5.Math模块库,提供数学运算功能元件

6.Function&Tables模块库,自定义函数和线形插值查表模块库

7.Nonlinear模块库,非连续系统元件

8.Signals&System模块库,提供用于输入、输出和控制的相关信号及相关处理

9.Subsystems模块库,各种子系统

Source模块库

Inport(输入端口)

模块功能

为子系统或外部输入创建输入端口

模块说明

该模块件输入信号从一个系统的外部引入到系统的内部。Simulink按照规则来指定Inport端口的编号。

模块数据类型

该模块接受任何实型或复数值信号。

模块参数对话框

Port number:端口数;

Port dimensions:端口维数;

Sample time:采样时间;

Data type:信号类型

Interpolate data:插值数据;选择斥责或外推方法,对从文件读取数据有用。

Constant(常量)

模块功能

生成一常量

模块说明

Constant模块生成一个与时间无关的指定的实数或复数值。

模块数据类型

数据类型与模块参数Constant value一样

模块参数对话框

常数值(Constant value)参数是该模块的输出,它可以是具体数值或常量名。

Signal Generator(信号发生器)

模块功能

生成不同波形

模块说明

Signal Generator模块能够产生三种不同波形:正弦波、方波和锯齿波;信号参数单位可以为Hz或者rad/s

模块数据类型

双精度型实数值信号

模块参数对话框

Wave form:波形,sine(正弦)、square(方波)、sawtooth(锯齿波);random(随机波形)

Amplitude:幅度,信号的幅度

Frequency:频率,信号的频率

Units:单位,Hertz和rad/sec

Ramp(斜波)

模块功能

产生连续增大或减小的信号

模块说明

Ramp模块生成一从指定时间和大小开始。以一定的速率增大或减小的信号。

模块数据类型

输出双精度类型信号

模块参数对话框

Slope:斜率,产生信号的变化率

Start time:信号开始产生的时间

Initial output:信号初始值

Sine Wave (正弦波)

模块功能

产生一个正弦波

模块说明

Sine Wave 提供连续或离散形式的正弦波

模块数据类型

双精度类型实数信号

模块参数对话框

Amplitude:信号的幅度

Frequency:信号的频率(rad/sec)

Phase;信号的相位(rad)

Sample time:采样周期(0:连续;>0:离散采样时间;-1:工作模式与接收信号模式相同)

y=Amplitude * sin(Frequency * time+Phase)

Step(阶跃)

模块功能

产生一个阶跃信号

模块说明

Step提供在指定时间处在两个可定义的水平间的阶跃

模块数据类型

双精度类型实数信号

模块参数对话框

Step time:发生阶跃变化的时间(s)

Initial value:从开始仿真达到Step time时的麦克输出值

Final value:仿真超过Step time后的输出值

Sample time:阶跃采样率当仿真时间小于Step time,则输出Initial value;当仿真时间大于或等于Step time输出Final value

Repeating Sequence(重复序列)

模块功能

产生重复的任意信号

模块说明

Repeating Sequence模块可生成随时间变化的重复信号。波形任意指定,当仿真达到Time values向量中的最大时间值时,信号开始重复。

模块数据类型

双精度类型实数信号

模块参数对话框

Time value:单调增加的时间向量(s)

Output values:与Time values对应的输出向量

Pulse Generator(脉冲发生器)

模块功能

以一定的间隔生成脉冲

模块说明

Pulse Generator 模块以一定的间隔产生一系列的脉冲

模块数据类型

双精度类型实数信号

模块参数对话框

Amplitude:脉冲幅度

Period:脉冲周期(s)

Pulse Width:脉冲宽度(占整个周期的百分比)

Phase delay:脉冲产生开始前的时间延迟(s)

Chirp(扫频信号)

模块功能

产生一频率递增的正弦波信号

模块说明

Chirp模块产生一频率随时间线性递增的正弦波信号,可以用该模块进行非线性系统的频谱分析

模块数据类型

双精度类型实数信号

模块参数对话框

Initial frequency:信号的初始频率

Target time:频率达到目标频率的时间值,在该时间后,频率以相同的速率连续改变

Frequency at target time:在目标时间的频率

Clock(时钟)

模块功能

显示并提供仿真时间

模块说明

Clock模块在每一步仿真,输出当时的仿真时间。当该模块被打开时,这一时间将显示在窗口中。在打开该模块的情况下仿真会减慢仿真速度。它对需要仿真时间的模块来说很有用处。

模块数据类型

双精度类型实数信号

模块参数对话框

Display time:使用该复选框,在模块图标旁显示当前仿真时间,并改变其图标的外观

Decimation:时间更新获取的增量,可以是任意正整数,如取值为1000,固定积分步为1ms,则时钟将每隔1s更新一次。

Digital Clock(时钟)

模块功能

以指定参与时间间隔输出仿真时间

模块说明

Digital Clock模块仅仅输出指定采样时间间隔的仿真时间。在其它时间,输出保持为先前的值。在离散系统中,需要当前时间,应采用该模块,而不是Clock

模块数据类型

双精度类型实数信号

模块参数对话框

Sample time:采样时间间隔

From File(从文件读取数据)

模块功能

从文件读数据

模块说明

From File模块从指定的文件读取数据作为其输出。模块的图标中显示了提供数据的文件名。文件名必须包含一个两行或两行以上的矩阵,第一行应是单调递增的时间点,其它行是与之对应的数据点

模块数据类型

双精度类型实数信号

模块参数对话框

File name:输入数据的文件名

Sample time:从文件中读去数据的采样率

From Workspace(从工作空间读数据)

模块功能

从文件数据

模块说明

From Workspace模块从MATLAB工作空间读取数据。模块的Data参数指定工作空间的数据,由包含信号值和时间步表的矩阵或结构的MATLAB计算表达式来指定。其矩阵或结构的格式与工作空间中输入的数据是一致的。模块的图标显示了Data参考的表达式。

模块数据类型

任何类型实数或复数信号

模块参数对话框

Data:包含仿真时间和相应信号的数值表。如果所需的信号-时间矩阵或结构已经存在于工作空间中,则只需要输入矩阵名称。

Sample time:从工作空间读取数据的采样率

Form output after final data value by:在数据超过Data的末尾时所输出的值。

Random Number(随机数产生器)

模块功能

生成正态分布的随机数

模块说明

Random Number模块生成正态分布的随机数,每次仿真开始,种子被置为指定值。应避免对随机信号进行积分。如果需要,用Band-Limited Noise模块代替

模块数据类型

双精度类型实数信号

模块参数对话框

Mean:产生的随机数的平均值

Variance:产生的随机数的方差

Initial seed:随机数发生器开始的种子

Sample time:采样的时间间隔

Uniform Random Number(均匀分布随机数)

模块功能

生成均匀分布的随机数

模块说明

Uniform Random Number模块在指定的区间内,以起始种子,生成均匀峰的随机数。生成的随机序列是课重复的,只要种子和参数相同。

模块数据类型

双精度类型实数信号

模块对话框

Minimum:指定区间的最小值

Maximum:指定区间的最大值

Initial seed:随机发生器开始的种子

Sample time:采样周期

Band-Limited White Noise(限带白噪声)

模块功能

给一个连续系统引入白噪声

模块说明

Band-Limited White Noise模块生成正态分布的随机数,它适用于连续或者混合系统。它以一定的采样率产生输出

模块数据类型

双精度类型实数信号

模块参数对话框

Noise power:白噪声功率谱密度图的高度

Sample time:噪声相关时间(理论上为0)

Seed:发生随机数的开始种子

网友:
好长啊,看了前面的,忘了后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