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设计] 基于微机控制的滤油机控制系统的设计

楼主(2020-01-14):
摘要:常规的滤油机操作系统是通过操作不同按钮.使设备按照一定的顺序启停。为了减小操作系统占用空间,改变
操作人员记忆各种开关的操作次序,提高控制系统自动化程度,利用8051单片机通过温度传感器与A/D转换芯片实现对滤
油机温度自动检测、实时显示。根据检测到的温度值进行计算,确定电机启、停顺序的系统控制。该系统革新了传统的接触
器、继电器控制,提高了系统的自动化水平。

系统由真空泵电动机和油泵电动机各一台组成,要
求用单片机完成管道压力检测和油箱温度控制。用压
力传感器采集数据并送单片机处理。系统采用两组加
热管加热,每组功率为24 kW。用温度传感器采集数据
并送单片机处理。当温度达到要求时,切断真空泵电机
并随时显示当前温度值,接触器跳闸温度可以通过拔码
盘设定送人单片机。系统中电机只能正转,不能反转,
控制电路应具有反转报警装置。
主回路采用空开和接触器实现,控制回路由单片机
控制系统实现。系统启动顺序是:油泵电动机、真空泵
电动机、加热管。两组加热管可分别单独加热和停机,
但只有真空泵电机启动后加热管才能启动和运行。
l控制系统主要硬件构成
主回路交流接触器4个、空气开关2个、MCS一51
系列单片微机芯片8031、各类外围接口芯片、A/D转换
器、温度传感器、压力传感器、光电耦合器件、接触器驱
动电路、LED显示电路等。控制系统如图1所示。
1.1输入信号回路温度检测系统基本组成
通过集成温度传感器AD590和单片机组成数字温
度检测装置口]。AD590[2]温度传感器属于半导体集成
温度传感器,测量范围为一55~+150℃,输出电流与
温度成线性关系,它以热力学温标零点作为零输出点,
比例因子为1弘A/℃。因此它能把温度信号变为与绝
对温度成比例的电流信号。该传感器稳定性高、线性度
好。AD590本身产生的是电流信号,它将温度转换为
相应的电流信号输出,在传感器输出端加运算放大器
0P—07,使其输出的电流信号转换为电压信号。
硬件电路采用双点温度调整误差口],电路如图2所
示。放大器采用0P—07[们单片精密运算放大器,它具
有低噪声、低漂移和高增益特点,是一种通用性强的运
算放大器。电容C。在此起滤波的作用。通过R。给
AD590传感器提供稳定电压,所测温度由AD590温度
传感器检测,给电压放大器提供电压信号,以供放大。
这里用电位器R,。起到调零点的作用,电位器Rm起到
调增益的作用,通过调整运放中的电阻Rn和电位器
R咒,找到输出电压与被测温度的合适对应关系。
1.2输出信号回路基本组成.
该电路用交流电磁式接触器控制设计b],即由双向
晶闸管驱动交流接触器KM线圈。额定工作电压为交
流接触器线圈工作电压的2~3倍,额定工作电流为交
流接触器线圈工作电流的1.5~2倍。此处为220 V的
交流电压,选择10 A/660 V的双向晶闸管。光耦合器
MOC3041R的输入端接7407,由单片机的P1.o口输
出低电平,双向晶闸管导通,接触器KM吸合。反之则
接触器KM释放。最后再由交流接触器的触点控制动
力回路。输出信号回路如图3所示。
系统通过74LSl64移位寄存器芯片扩展三位静态
显示电路‘“,每3 s刷新一次I。ED显示值,P1.3为输出
控制。当P1.3为高电平时,允许串行口输出数据给移
位寄存器,当P1.3为低电平时,串行口禁止输出数据。
2控镧系统主程序设计
控制系统主程序主要是对系统进行初始化处理,其
中包括端口初始化、定时器设定、系统中断方式设定等。
系统中断服务程序的功能是:判断是否定时时间到,若
到则检测设定值、检测温度值、温度显示与控制等。由
此可编出主程序和中断服务子程序,见图4、图5。
3控制系统温度检测程序设计
温度检测程序的功能是连续进行4次A/D转换,

附件下载:

网友:
可以找带AD的单片机,这样还能节省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