弧形走线问题?

楼主(2020-01-14):
多少G频率以上要考虑走弧线? 弧形走线差分的比较多,单线需要吗?

网友A:
    一般认为速率较高,仿真不保险时走弧形能最大限度的保证信号质量。

推荐超过10G以上就可以走弧形了。
单端也需要,尤其射频类,必须用弧形走线来减少反射。

网友:
    高速射频

网友:
    一般10G以上,当然有的要求比较严格的可能5G就要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认为速率较高,仿真不保险时走弧形能最大限度的保证信号质量。

推荐超过10G以上就可以走弧形了。

    OK,了解 感谢

网友:
    推荐超过10G以上就可以走弧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