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问一下,在绘制PCB的时候,规则里面哪些参数比较重要?

楼主(2020-01-14):
    我想问一下,在绘制PCB的时候,规则里面哪些参数比较重要?添加规则的时候,一般会添加哪些参数……

网友:
    间距必须有,细致的,各个线宽,

网友:
    普通一点的PCB,我常用的规则参数是:安全间距、线宽、过孔尺寸,这几个是最常用的。

网友(2020-07-28):
    封装很主要,间距线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