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单板空白区域铺GND铜皮有必要吗?

楼主(2020-01-14):
    布完线后,单板有些空白区域,我看有的铺的是GND铜皮,问下有这个必要吗?铺了有什么好处吗?

网友:
    当然要了。。好处多多。。。

网友:
    地铺设的面积大一点,对整个电路板是好处多多的

网友:
    有必要,好处多多

网友:
    有哪个大神说说都有啥好处吗?

网友:
    多了,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如果铺铜后,压合的时候,填胶损失比较小,这样,压合的实际厚度很接近理论厚度。。。

网友:
    还有EMC、信号完整方面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