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Orcad CIS元件库如何快速链接到芯片厂家提供的参考设计

楼主(2020-01-14):
    公司没有建立orcad CIS元件库。我想评估是否好用。目前有个问题,如我们拿海思的官方开发板来做样板,可见rar附件(或见我在网上找的资源链接 http://178.49.186.39:8888/HiSilicon3516av100-SoC-SDK/Hi3516A-V100R001C01SPC030/00.hardware/board/ ),假设我Orcad CIS元件库已经建立好,如何快速把属性对接过去?我尝试了一下,好像只能相同value的元件一个个的link到数据库,是这样的吗?如果能批量实现BOM属性复制过去,那就很好用,不过我找不到如何实现?请大家指点一下,多谢。

楼主(2020-02-14):
    有没有大神指点一下

网友A:
    数据库建立好后,直接按住z键就可以弹出cis库,然后直接调用器件,还可以直接点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据库建立好后,直接按住z键就可以弹出cis库,然后直接调用器件,还可以直接点手册

    谢谢回复,Q1:那比如我有10个电阻,阻值不同,是不是只能一个个调入?Q2:如果因为原理图是复制其他地方而来的,原始库又不一样,是不是就算阻值相同,也没办法一起调用?

网友B:
    切换到原理图首页,在设计名字或者任意页上上点击右键 -part  mannager  弹出来所有器件列表,然后根据你的需要,按照属性排序,配合CTRL  SHIFT,多选,可以批量右键 link到CIS器件,  link分两种,默认貌似的把原理图封装一起替换了的,都得重新画,可以在option-CIS preferences 里面设置保留器件symbol,就只会link器件的属性,保持位号和封装不变。

    谢谢分享!: 5.0 支持!: 5.0
    谢谢分享!: 5 支持!: 5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切换到原理图首页,在设计名字或者任意页上上点击右键 -part  mannager  弹出来所有器件列表,然后根据你的 ...

    谢谢回复,如果能做到“可以在option-CIS preferences 里面设置保留器件symbol,就只会link器件的属性,保持位号和封装不变。”就很可以了,就满足我想要的了。我试了一下,没有option-CIS preferences选型,是我找的位置错了吗?还是因为我的库还没有建立好,不能显示?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如果能做到“可以在option-CIS preferences 里面设置保留器件symbol,就只会link器件的属性, ...

后面这半句,不需要在part mannager里面,需要在常规原理图界面  才会又这个选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后面这半句,不需要在part mannager里面,需要在常规原理图界面  才会又这个选项

    哇,找到了,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