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种常用的电感线圈

楼主(2020-01-15):
七种常用的电感线圈

网友:
    图片很新,法老师就其应用解读下:
1、无线充电;
2、电磁炉;
3、扼流圈;
    4、差模电感;
    5、此类色码电感在消费类、工业级、车载级产品使用较少,应该是用在100kHz~200MHz的场景;
6、共模电感;
    7、老式CRT电视机的偏转线圈,小学时候,经常打开电视机,模仿去做简单的修理 ^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