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 Simulink模块库的详细介绍(二)Sinks介绍

楼主(2020-01-15):
MATLAB Simulink模块库的详细介绍(二)Sinks介绍

Simulink模块库概述
1.Sources模块库,为仿真提供各种信号源

2.Sinks模块库,为仿真提供输出设备元件

3.Continuous模块库,为仿真提供连续系统

4.Discrete模块库,为仿真提供离散元件

5.Math模块库,提供数学运算功能元件

6.Function&Tables模块库,自定义函数和线形插值查表模块库

7.Nonlinear模块库,非连续系统元件

8.Signals&System模块库,提供用于输入、输出和控制的相关信号及相关处理

9.Subsystems模块库,各种子系统

Sinks模块介绍

Display(显示)

模块功能

显示输入的值

模块说明

Display模块显示输入的值。可以通过选择Format选项来控制显示的格式

模块数据类型

任意数据类型的实数或复数信号

模块参数对话框

Format :指显示数据的格式,缺省值为short

Decimation:指显示数据的频度,缺省值为1,显示每个输入点;

Floating display:如果选中此核选框,模块的输出端消失,可以将此模块作为浮动显示模块。

Scope(显示器)

模块功能

显示仿真时产生的信号

模块说明

Scope模块显示输入关于仿真时间的图杉,模块接收一个输入并且能显示多个信号的图形。如果信号连续的,Scope生成由点连成的图形,如果信号是离散的,Scope生成阶梯图。Scope提供工具条按钮,可以缩放显示的数据,可以显示所有的数据,可以将一个仿真中坐标轴的设置保存给下一个仿真,可以限制显示的数据;可以保存数据到工作空间。

Scope 属性(Properties)

通过属性按钮可改变坐标轴限,设置坐标轴数、时间范围、标记、采样参数以及保存选
项。
一般(General)参数:
Number of axes:坐标轴数,在该数域中设置Y轴数,Y轴独立,但共用一个时间基准(X轴),坐标轴的个数于输入端口的个数。
Time range:时间范围,通过输入一个数或auto到该域中来改变X轴限制。输入一个秒数值,则每个窗口显示相应秒数的数据量;输入auto,则设置X轴为仿真连续时间。

Stop Simulation(停止 仿真)

模块功能

当输入为非0值时停止仿真。

模块说明

仿真在的之前完成当前时间的计算。如果该模块的输入是向量,任何非0的向量元素都会导数仿真停止。

模块据类型

该模块接受双精度类型实数信号。

To file (写入文件)

模块功能

将数据写到文件。

模块说明

该模块将其输入写到MAT文件中的矩阵,把每个时间步写成一列,第一行是仿真时间,该列中剩余的行是输入的数据,输入向量中每一元素占一数据点。

数据类型

该模块接受双精度类型实数信号。

模块参数对话框

Filename:文件名,指定放矩阵的MAT文件的名称;
Variable name:变量名,指文件中包含的矩阵的名字;
Decimation:抽样,指抽样因子,缺省值为1;

To Workspace (写到工作空间)

模块功能

将数据写到工作空间。

模块说明

该模块将其输入写到工作空间中、该模块写其输出到由参数变量名指定的矩阵或结构中。参数保存格式确定输出格式。

模块故据类型

该模块可以保存任何实数或复数类型的数据到MATLAB工作空间。

模块参数对话框

Variable name:变量名,存放数据的矩阵名;
Limit data points to last:持续极限数据点数;
Decimation:抽样,指抽样因子,缺省值为1;

XY Graph(显示平面面形)

模块功能

使用MAT 的图形窗口显示信号的X-丫图

模块说明

该模块有两个标量输入,模块绘制第一个输入的数据(X轴方向)对第二个输入的数据(Y轴仿向)的曲线图。该模块对于检验两状态的数据是有用的。超过制定范围的数据将不显示。

模早数据类型

该模块接受双精度类型实数信号。

模块参数对话框

x-min: x轴最小值;缺省值为-1;
x-max: x轴最大值;缺省值为1;
y-min: y轴最小值,缺省值为-1;
y-max: y轴最大值,缺省值为1;
Sample time:采样时间,缺省为-1,即采样时间由其驱动模块决定。

网友:
    MATLAB Simulink模块库的详细介绍(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