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问题:不管三极管(Q2)导通和强制关闭输出一致,无法使得三极管起到开关作用

楼主(2020-01-15):
不管三极管(Q2)导通和强制关闭输出一致,无法使得三极管起到开关作用,请问该三极管在此电路中具体产生漏电源的原因及解决方法?

网友:
d,s哪边是输入?注意mos的体二极管。

网友:
    R57 电阻太大,没有饱和导通,可以把R57去掉,试下!

网友:
    这样改一下!

网友(点评):
改了也不行的,发射结和集电结都是反偏,没办法导通

网友:
    你这是个NMOS

网友:
    你这个是NMOS,换个PMOS就可以了。NMOS只能接低端用。

网友:
    先弄明白三极管导通条件吧,你这个电路三极管基极无论输入高电平还是低电平,集电结和发射结都是反偏,三极管怎么会导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