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nix编程的代码生成

楼主(2020-01-15):
Unix下有很强大的专用代码生成器,如用yacc/lex来构建语法分析器和词法分析器、用autoconf或automake生成makefile等。这些工具具有很强大的功能,但还有一些简单轻巧的代码生成方式,下面是《Unix编程艺术》中的两个例子。

生成ASCII显示的代码

如果在程序中直接通过初始化器来写出所有行,会出现对齐、每行很难保证79字符的问题。Ascii源码的解决方法是通过脚本生成这部分代码。

void

showHelp(FILE *out, char *progname)

fprintf(out,"Usage: %s [-dxohv] [-t] [char-alias...]\n", progname);

#define P(s) fputs(s "\n", out);

#include "splashscreen.h"

#undef P

exit(0);

}

splashscreen.h由Makefile生成:

splashscreen.h: splashscreen

sed <splashscreen >splashscreen.h -e 's/\\/\\\\/g' -e 's/"/\\"/g' -e 's/.*/P("&");/'

从数据产生代码,使得可编辑的用法屏幕和它的显示一致。

为列表生成HTML代码

我们可以在代码中直接编写生成HTML表格的代码,但这样每当新添加数据的时候都需要修改生成<tc>和的代码。更好的解决方案是把数据放在类似下面的文本文件中:

Aalat    :David Weber        :The ARMageddon

Aelmos    :Alan Dean Foster    :The man

Agandar    :Donald Kingsbury    :Psychohistorical Crisis

而使用脚本来生成HTML表格:

at data | awk -F: '{printf("%s%s\n",$1,$2,$3)}'

Aalat    David Weber

Aelmos    Alan Dean Foster

Agandar    Donald Kingsbury

代码生成的好处:

尽可能少干活;

让数据塑造代码;

依靠工具;

机制同测试分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