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感和磁珠的联系与区别

楼主(2020-01-15):
电感和磁珠的联系与区别

1、电感是储能元件,而磁珠是能量转换(消耗)器件;

2、电感多用于电源滤波回路,磁珠多用于信号回路,用于EMC对策;

3、磁珠主要用于抑制电磁辐射干扰,而电感用于这方面则侧重于抑制传导性干扰,两者都可用于处理EMC、EMI问题;EMI的两个途径,即:辐射和传导,不同的途径采用不同的抑制方法,前者用磁珠,后者用电感;

4、磁珠是用来吸收超高频信号,象一些RF电路,PLL,振荡电路,含超高频存储器电路(DDRSDRAM,RAMBUS等)都需要在电源输入部分加磁珠,而电感是一种蓄能元件,用在LC振荡电路,中低频的滤波电路等,其应用频率范围很少超过50MHZ;

5、电感一般用于电路的匹配和信号质量的控制上,一般地的连接和电源的连接。在模拟地和数字地结合的地方用磁珠。对信号线也采用磁珠。

磁珠的大小(确切的说应该是磁珠的特性曲线)取决于需要磁珠吸收的干扰波的频率。磁珠就是阻高频,对直流电阻低,对高频电阻高。因为磁珠的单位是按照它在某一频率产生的阻抗来标称的,阻抗的单位也是欧姆。磁珠的datasheet上一般会附有频率和阻抗的特性曲线图。一般以100MHz为标准,比如2012B601,就是指在100MHz的时候磁珠的Impedance为600欧姆

网友(2020-03-04):
讲解的很详细

网友:
又加深了一次印象

网友:
讲解得很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