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atlab怎样建立模糊控制查询表

楼主(2020-01-15):
请教怎样建立模糊控制查询表?现在在做一个模糊PID控制系统仿真,现在输入E、EC,输出U隶属度函数有了,控制规则也有了。

如果手工计算工作量太大了,请教各位朋友怎样生成模糊控制查询表??

网友:
matlab 中fuzzy logmatlab 中fuzzy logic工具箱中,EdItor,里面有个rule,可以再这里很方便的进行编辑,从而建立模糊控制查询ic工具箱中,EdItor,里面有个rule,可以再这里很方便的进行编辑,从而建立模糊控制查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