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yperLynx] hyperlynx boardsim和linesim采用分布式模型仿真电源去耦分析,结果不一致!!!

楼主(2020-01-15):
    最近在做Hyperlynx的仿真,遇到如下问题,一直找不到答案,请有经验的工程帮忙帮忙看下,不胜感谢!
    问题:我在boardsim上进行电源的去耦分析,电源网络名称AR_1V8:在分布式仿真中,用Boardsim仿真结果发下100MHz以下可以满足目标阻抗的要求,但在1000MHz以上超过了要求,如下图:

为解决这个问题,修改电容参数和数量,我把这个电源网络AR_1V8导出,用linesim仿真;此时还没做修改,直接linesim对导出的.ffs文件进行去耦分析,发现结果竟然跟在Boardsim上不一样!如下图:

图中绿色曲线是在linesim上新仿真的结果,跟在Boardsim仿真结果对比,可以明显看到,整体阻抗曲线向左偏倚了。
    一开始怀疑是不是自己操作有问题,在网上找到别人也有这个疑问,如下链接,但没有分析:
http://blog.sina.com.cn/s/blog_77de85820102x90u.html
请有经验的工程师帮忙看下,谢谢。

网友:
    测试了以下,没有发现有不一样的情况。你先试一下导出PDN到linesim的时候将其他的PDN都选上,再仿真看看。另外,可以检查以下两次仿真的电容模型是否是一致的。

网友(2020-02-20):
    之前做过Boardsim的电源的PDN分析,发现设置时如果有一个选项(具体是什么忘了),大概就是“退耦电容模型是否已包含安装寄生参数”,勾选与不勾选出来的结果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不知道跟你这个是不是一个原因,还请高手指教。

网友(2020-04-13):
    你好!我是新手,请问一下,我在将电源导出PDN分析的时候遇到了问题。如,我当时只导出3.3V和GND电源,可导出后的结果是3.3V、5V和GND结合到了一起,如图片。所以,请教一下,你在导出电源的时候,是否有哪些特别需要注意的点?谢谢!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My Documents\My Pictures\PD-1.bmp